技嘉GA-B75M-D3H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1-15):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显示
插上电源,检测卡,触发上电,无复位,测量无CPU供电
测电源管理芯片的VDD,VCC,EN都正常
再次仔细测量一遍所有电压发现在问题

1.8V的电压,测量2.2V,明显不对,对比图纸换掉图中所标的3K电阻
触发电压1.8V正常,CPU电压出现,跑码显示

网友:
这个1.8变2.2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1.8v推测是cpu锁相环供电

网友A:
还好只是2.2V,要是偏高太多,那就是要烧CPU的节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是2.2V,要是偏高太多,那就是要烧CPU的节奏。

思天大神  我看了一下图纸  这个电不是1.8v pch供电吗

网友:
这个都是这个型号的通病我都试过几片有的出2.4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天大神  我看了一下图纸  这个电不是1.8v pch供电吗

CPU和PCH都需要。

网友:
这个修到有几片了

网友:
看到标题,我还真以为是修的CPU供电呢,多发点供电 开启 驱动供电 自居和SVID正常还不出CPU供电的帖子,还有那种上CPU保护,不上CPU就能出供电的帖子,让我哈哈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个坏的u上去量电压的 电压正常在装好的u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1.8V偏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分压电阻坏 3k电阻在h61也坏得很多

网友:
这论坛里能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
不错不错,确实值得学习

网友:
不止华硕,妓家也开始坏电阻了,幸好这两家都有图,要不只能放弃了

网友:
收藏下,下次碰到好秒

网友:
2.2V还好了,要是12V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