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5423 闪屏

楼主(2017-01-15):
今天遇到一问题,Dell 14z  5423   插上电源正常,拔掉电源屏幕就闪烁,光线越暗闪得越凶,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咋处理呢。

网友A:
屏和背光供电先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和背光供电先查下吧

背光供电是不是那个3.3v啊

网友B:
刚刚换个了Y40-70的屏,单独电池暗屏,插上适配器亮了。直接换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换个了Y40-70的屏,单独电池暗屏,插上适配器亮了。直接换屏好了。。

什么情况,屏的问题啊

网友C:
要不是屛 要不就是 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屛 要不就是 屛线

19v电压也被拖低了16.8V  这个是不是屏哟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被

网友:
遇到过 有的是屏的问题 换屏可以解决

网友:
我记得这种问题  联想某款机器遇到过。。屏坏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啊,第一次遇到

网友:
屏上的高压芯片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电池正常 插适配器就亮的厉害 发白   换屏搞定

网友:
换屏幕吧。

网友:
换个屏幕吧。屏的问题

网友:
修到过一个屏线烧了导致屏烧了的没反应的,换屏显示芯片后分屏,换屏码片后插电源正常,但是屏闪烁,又换了升压芯片,插电源正常,用电池闪烁,亮度调到最大时不闪,客户急要就这样给他了,老板说可能升压不够应该把升压二极管也换了

网友:
背光与屏供电吧,插电源与不插电源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