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楼主(2017-01-15):
按开关没反应
没反应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20726AKZK\Desktop

网友:
板子上面,靠近CPU位置,最上面一根线,有可能因为灰尘断线了.

网友:
这个板的常见故障是: IO拉低5V绿线. 中间断线. 这根线走过U边上. 那是风扇吹灰区.所以那个位置容易烂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