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进水 开机一直显示SYSTEM COMS CHECKSUM BAD 但是时间是正确的

楼主(2017-01-15):
进水了 开机还正常 就是得按F1  清理以后 换了EC 刷了2个BIOS  还是这样 但是时间保存时正确的  这个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呀
开机提示按F1  如果这时候按组合键重启 就不再提示 但是关机以后 每次开机都提示

网友:
桥本身喽

网友A:
主板小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小电池没电了吧

换了新的 测量3.3V

网友:
是不是断线啦   很有可能

网友:
也有可能 不过还能存时间

网友B:
可能是RTC到桥的电路断线了

网友:
把桥拆下来重植下试试

网友:
透明胶的桥  风险不是很大  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RTC到桥的电路断线了

测量 没断  不搞了 破AMD

网友:
进水成这样了,先洗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