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MLX3_PLUS R2.0反复重启断电

楼主(2017-01-15):
接手一块华硕P8H61 MLX3_PLUS R2.0 VER2.0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反复重启断电。
这板是一块二修板,上家已经将IO加焊或者已经更换了

怀疑是BIOS程序出错,但找不到这个BIOS,谁有这个BIOS,还有这个BIOS是4M的,还是8M的?

网友:
IO是不是有连锡,先把连锡拖开,BIOS多大,看芯片就知道啦,先测测供电吧

网友:
看芯片就知道啦,先查一下条件吧

网友:
官方有下载呢   传一个给你吧 P8H61-M-LX3-PLUS-R2-ASUS-1106

网友A:
rev1.00是4m r2.0是8m的  我有备份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v1.00是4m r2.0是8m的  我有备份

能分享一下这个R2.0的BIOS吗?多谢

网友:
多谢以上各位的热心指点

网友:
BIOS芯片读出来看一下

网友:
这板是8M的

网友:
备份的 刷下试试

P8H61-M LX3 PLUS R2.7z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原是是IO这个地方有老鼠尿入去,现在重新加焊,再用酒清清洗。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反复重启与断电有感:
这个问题经常纠结于是IO问题还是BIOS问题呀?
结合这块板,出现有时它能过内存,但是没有出显卡供电,还有的时候
想再上电,它没有办法再能上电。就是不能再触发。
想到这点,把焦点放在IO上面。经过检查,发现这个地方的味道不对,开始还以为是上家修过了,实际上不是,是有老鼠尿进入到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的观察力有待提升呀!

网友:
BIOS芯片是64系列的就是8M的,去TB也能查到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BIOS和P8H61 MLX3_R2.0 是一样的,几M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