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监控电源 无输出

楼主(2017-01-15):
最近去修了个监控 换下了几个适配器 都是无输出
没事练练手

第一个
故障  无输出

大电容鼓包

保险 烧断

可见两只电阻PCB 正面引脚 上锈

开关管正面PCB 烤的痕迹

后级输出 滤波电容为鼓包

网友A:
400V电容都鼓了,,,

网友:
测试初级部分

310v部分

整流桥 测试
正常

整流桥-KBP200 THRU KBP210

网友:
检查脉宽调制 自激震荡 部分
电阻 二极管 正常

两只 三极管 正常

网友B:
监控电源不用多少钱吧。10元一只的

网友C:
这个电源直接扫荡每个元件,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监控电源不用多少钱吧。10元一只的

楼主说了练练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00V电容都鼓了,,,

是的 大电容 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电源不用多少钱吧。10元一只的

这是以前的 也买12 1个呢 现在都是一体防水的 11 1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直接扫荡每个元件,好修

看来也是 经常扫荡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了练练手的............

是的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来也是 经常扫荡电源啊

原件少,可以扫荡一下,多了的话还是找图纸研究的

网友F:
这好修,整流,电容,开关及周围起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件少,可以扫荡一下,多了的话还是找图纸研究的

电源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好修,整流,电容,开关及周围起振元件

是的 元件少点 好查点

网友G:
这种电源用料简捷,很好修,只需你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用料简捷,很好修,只需你有耐心。

没事练练手 研究一下

网友:
我实在找不到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大电容 鼓包了

好像这一类电源的电容鼓包普遍是普遍现象........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就是电容鼓,保险爆,整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