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4寸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1-15):
AOC24寸显示器不开机 主控型号请对好

AOC2430V 主控TSUM058GHL屏M240HW01板715G3329-1-2.zip

网友A:
不开机表现什么样?是直接不亮吗?开关灯亮不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表现什么样?是直接不亮吗?开关灯亮不亮啊?

不开机 就是不触发 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估计是不触发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 就是不触发 按开关没有反应

刷程序好的?
那是不是要各项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才刷了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