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不亮机。

楼主(2017-01-15):
客服拿来是说开不起,上电一看。到0.9 1.0 都不动了 。应该是还没跑马的。在论坛看了看有人说是BIOS问题。下了 几个也没用。 那就不是BIOS问题。 无意间手压到南桥就能开机,难道是虚焊了? 反复试了几次 都是手压到南桥能开机。上BGA  干。  先是上焊机加热了下。用了可能一天又不行了。只有取下来重植株,再次上机反复试了2天都没问题。看来是焊点快掉了。坐等客服来取机器

网友:
焊接点氧化了

网友A:
楼主生意做的可以啊!都有客服了

网友:
对头。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做的可以啊!都有客服了

一直都有客服好不好。我是商场

网友:
对。以前遇到过。。拔下桥看到有的点有发霉的痕迹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 可以的 手摸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