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S520-00不触发维修,附备份BIOS

楼主(2017-01-15):
联想一体机S520-00,板号:IH81S V:1.0  PIH81/Non GPU MB
12103-1
48.3KS12.011,如图:

两台一样型号的还在保的机器,故障一样都是不触发。
短接电源绿线能通电,初步判断电源正常。IO为NCT5577D,摁开机键,PSIN#、PSOUT#都有跳变。PSON#正常,S3#  0V。清过COMS,跳帽没电压,联想的板有些要触发后才有,不管它。换了晶振还是一样。

刚好第二天有乡镇发一台外观差不多的屏坏的一体机来换屏,电源插口一样,调换,能通电就是不显,怪事!试多几次就是抽疯似的时通电时不通电。有时候清COMS又可以触发,偶尔一两次还能点亮。把电源换到外地那台正常点亮。彻底排除电源问题((这贴没什么技术。发这贴主要想说这段话,这有点抽疯的故障现象))

好吧!网上查查H81芯片要一张老毛!贵哦!烤了再说,不得拉倒!结果当然是正常亮机进系统。另一台如法炮制也正常亮机。
多谢各位的加分!!你懂的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哦~
附备份BIOS,含桥8M BIOS和屏接口1M BIOS两个。

网友A:
什么都没换吗???

网友:
打桥 就欧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换吗???

同行拿来的,修好而已,没换

网友:
主芯片不良。

网友B:
PCH没散热片吗?没有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没散热片吗?没有容易虚焊。

就跟台式主板一样,薄薄的个散热片

网友:
谢谢分亨 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