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M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7-01-15):
昨天收了一块七彩虹C.H81M主板,故障反复重启不亮,用示波器测内存有一段波形,电压都正常,无杂波,BIOS刷过了,PCH吹过,内存换过,还是一样,外接显卡也一样重启,没办法了
换了两个CPU终于可以,谢谢各位,封帖吧

网友:
照着时序先把全板供电都查一遍。

网友:
INTEL的CPU,也很少怀疑呀

网友:
cpu坏了吗?

网友:
嗯,就是CPU的问题,应该是CPU里面的显示核心有问题

网友A:
那是否说明,其实板子没问题,就是因为CPU的事情,把板子又是刷BIOS又是吹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否说明,其实板子没问题,就是因为CPU的事情,把板子又是刷BIOS又是吹桥?

嗯,板子应该没问题的,只是第一次换的CPU有问题,就没再去怀疑它了,最后拿了一个新的CPU一下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板子应该没问题的,只是第一次换的CPU有问题,就没再去怀疑它了,最后拿了一个新的CPU一下就亮机了

不过最后找到问题所在,还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