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联想K29时开时不开到掉电维修图解分析

楼主(2017-01-15):
笔记本联想K29时开时不开到掉电维修图解分析

笔记本联想K29 时开时不开到进系统掉电精典维修图解分析.pdf

网友A:
这板我怎么看都像是纬创的,,你居然说是广达的,而且这板号是中间那一串

网友:
这图指定不是广达的,。。

网友:
有点 没看懂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我怎么看都像是纬创的,,你居然说是广达的,而且这板号是中间那一串

绝对的纬创!

网友A:
应该是楼主搞错了吧,,看积分楼主也是大师级别的啊

网友:
还以为是帖子直接写的,买想到还要下载,还这么贵啊

网友:
直接说出来多好啊 还写成PD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楼主搞错了吧,,看积分楼主也是大师级别的啊

刷分大师。

网友:
厉害。。。还是得用到示波器

网友:
看来的去买个 示波器了 。。。

网友:
技术是拿来共享让大家共同学习的,不是用来卖的.

网友:
传的大部分资料搜索这种  还有售价  ……

网友:
我拷。 10分啊。 倒霉

网友:
我手机看呢,没看懂。后来,看了一下回复,原来是要下载。就只看到一张波形图,问题是两个都同事掉的,怎么就说是rsmrst先掉呢?

网友:
这个不错,有这个了后,很多类似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网友:
思路清晰,此贴可以做以后维修参考,

网友:
不对的地方也请大伙指点

网友:
值得的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