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维修技嘉ga-870-ud3p rev3.1

楼主(2017-01-15):
标题中的主板。
  到手无复位,直接测量各大电压。发现无南桥供电,示波器打mos管g,上电瞬间无波形,查图得知控制芯片为358八脚芯片。你懂得,1脚无输出,为了节省时间与效率,直接把g级0欧电阻去掉,358的7脚直接飞线到mos管控制级。直接上电,正常跑码亮机了。此板修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a 870 UD3P.pdf

密码本论坛有

网友:
图纸一份。

网友A:
GA-870A-UD3与ga-870-ud3p的图能对应上吗

网友:
358的7脚是控制哪个三极管的?
就是一个三极管或者分压分压电阻的问题吧
生意那么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870A-UD3与ga-870-ud3p的图能对应上吗

可以参考

网友B:
第七脚是什么电压???

网友C:
密码是什么?  找不到  私信下密码啊 谢谢

网友:
有才  降低成本

网友:
1脚和7脚都可以输出

网友:
666666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码是什么?  找不到  私信下密码啊 谢谢

技嘉图纸密码一般是rmadept

网友:
修的不错,方便快捷,节约时间,可以参考,加分了

网友D:
7脚是控制另外一个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脚是控制另外一个桥供电吧?

是的,这边正常,直接飞线到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七脚是什么电压???

第七同样是驱动信号

网友:
正好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