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ASUS G750J CPU电压短路

楼主(2017-01-15):
   今天接一台ASUS G750J 的电脑  拿过来是主供电 大短路  给客服报价

  拆开以后测量主板的主供电  有短路的  后来测量到CPU的电压的时候 发现 电压对地阻值为0.04欧 非常小

  再测CPU 上管的MOS管时候发现短路 坏了  拆了上管以后  主供电不短路了   找了一个MOS管换好  只是还不敢接电源  CPU的供电阻值小呀

不知道正常没有呀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主板的CPU 供电对地阻值 是多少

网友:
供电短路,拆上管就不短路了吗??会吗---你拆下管后不短路了我会信

网友:
拆上管 主供电 就正常了  主供电吧短路呀

网友:
上管是烧穿了吗  现在是CPU供电 的对地阻值只有0.04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是板载CPU的

网友:
请版主移一下版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