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不充电

楼主(2017-01-15):
苹果A1466进水不充电    拆机    主板没发现问题    板子很干净    先把键盘不接    开机   能充电了     难道就键盘坏了    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    望高手解答

网友:
键盘坏,容易引起风扇狂转,但是引起不充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怎么样

网友:
去掉键盘 充电正常 …… 换个试试

网友:
你除了换个键盘试验 还能怎么样??嗯?? 白问啊。。

网友:
找到图纸,点位,查进水位置和充电位置,就可以查出来了,可能有些地方进水腐蚀了,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