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蓝板掉电

楼主(2017-01-15):
收到一个y450蓝板0.2掉电把显卡小板拿掉有时不掉电有时掉电放上小板就总是掉电有3v 5v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蓝板是啥意思 ?450不是绿板的吗?广达的?

网友:
。。。。。。缺电压啊。。。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更多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蓝板是啥子意思

网友:
小板有问题吧 电容换掉

网友:
你测下U42第三脚看看。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用万用表测U42的3脚时竟然不掉点,你试试好了回复下。蓝板

网友:
供电丟失或BlOs先刷个资料

网友(2024-12-10):
这板子还修 直接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