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修过AOC的高手

楼主(2017-01-15):
现有AOCtft185w80 不通电 但是这个机器的开关是带触摸的,有没有谁修过经验说一下

网友:
没有修过,后面有高人

网友:
没图没真相,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条件也不说,神仙才能帮你,机器都懒得拆,还修个屁啊

网友:
先查检一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正常,还有驱动板上的3.3伏电压,还有mcu程序也容易坏。

网友:
最起码要检查主供电5V和12V有没有

网友:
查下电源板供电

网友:
楼主,拆机,从电源开始查起。

网友:
12V5V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