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I/O是什么电压

楼主(2017-01-15):
V星B75   CPU是670  4g内存 硬盘也正常,宽带50兆电信,系统也做了。上网感觉卡 bios里发现CPU I/O很小正常吗,这是什么电压,正常值是多少,在那测

网友:
I/O代表输入输出,所以我猜是VTT
查下EC的电压检测脚吧

网友:
这个就是总线供电了

网友:
I/O,IN/OUT,输入与输出,那就是VTT总线电压。

网友:
楼主看错了吧?最小电压是0.032v的,集显电压。看你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了。

网友:
上网卡和这个电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上网卡顿,好多原因引起,看图和图里内容无关。

网友:
这个电压跟你上网卡不卡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