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此型号华硕19v适配器通病

楼主(2017-01-15):
这是遇到的第二个了,看图,都是220v那里的滤波电感断线造成的无输出。。。那个电感个头比较大,如果没固定牢固,一摔就可能断线。。。。

网友:
这个也修好啊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网友:
多谢分享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东西 没事可以修修玩!!

网友:
嗯!正规出品一般都用胶固定。

网友:
高温造成的吗

网友:
电源 目前修的不多了 ……

网友:
笔记本电源确实没几个修的  难拆

网友:
可能这电源被摔过,,。。

网友A:
没事修好了很多电源适配器,有一堆了都,没什么用,客户买的都要新的,其实修好的都是原装的,比代用的做工要好的多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开壳的技巧...........

网友C:
楼主怎么拆开的
分享下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开壳的技巧...........

电源开壳的方法比较多,这种电源我一般都是用锤砸开,壳基本完好,修好以后用pvc胶带缠好即可。
有人用钢锯锯开,还有人用热风枪吹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修好了很多电源适配器,有一堆了都,没什么用,客户买的都要新的,其实修好的都是原装的,比代用的做工 ...

就是啊,是原装电源才修的,要是代用电源才懒得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开壳的技巧...........

这个我用鼠标垫包着砸了几下,没开,,然后在220v插口那里用一字螺丝刀翘开了,基本没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拆开的
分享下机器

看楼上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用鼠标垫包着砸了几下,没开,,然后在220v插口那里用一字螺丝刀翘开了,基本没损伤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开壳的方法比较多,这种电源我一般都是用锤砸开,壳基本完好,修好以后用pvc胶带缠好即可。
有人用 ...

谢谢分享拆壳技巧,不错学习了

网友F:
电脑更新换代太快了,一听说是修的都不爱用,直接买新的,除了买新的不好使才想到要修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更新换代太快了,一听说是修的都不爱用,直接买新的,除了买新的不好使才想到要修旧的,

支持,经常是这样...........

网友:
电源价格太便宜了,不愿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