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 板号:X550LC 2.0 开机0.17无CPU电压

楼主(2017-01-15):
华硕X550L 贴纸X550LC
板号:X550LC 2.0     板载I5 CPU  (无南北桥), 独立显卡 ,板载4G内存
故障:开机0.17不动 有指示灯,不出CPU电压  CPU对地有几十

测3V  5V   1.35V  显卡0.9V 都 有
刷BIOS无效  换EC无效
有人修过没有呢?? 又是CPU问题吗??

BIOS:

网友:
这  机子大部分都是  bios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

wx0408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hacker6010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liutianyu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难道都没个图纸么,上个图纸就好分析了,哈哈,没修过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hacker6010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这个电流要是自动重启再自动触发那就是CPU坏了,是按开机键这个电流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我都是交换主板

网友:
电流这么小,应该缺电压吧,把cpu电压修出来,按照时序来。

网友:
板载CPU 坏的不少。CPU 电压都有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都没个图纸么,上个图纸就好分析了,哈哈,没修过

ASUS的 新机器 哪里有图纸 有点位就参考维修

网友:
高手牛人啊

网友:
把板载内存断开加装内存条试试

网友:
不过图片上的不对,实物是没有南桥的 板子 。。量了3.3VS  5VS  12VS  S电压该有的都 有了,,后来没招加焊CPU  之后电流全上来了0.45A,CPU电压 主板电压全有了 不过还是没有内存复位 没有跑码,, 要么CPU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点位图啊,,,,这个忙修还是过瘾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57-1-1.html
点位

网友:
板载不好修 我估计得换板子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电流这么低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散热片下面不是PCH?

网友:
现在的主板全是这样的 CPU又是焊在主板上的 主板上就几个大芯片 坏起来麻烦

网友:
没点位图就麻烦。。、

网友:
这种cpu的主板我一般不修了,一般交换主板

网友:
这个电流好像CPU电压都没有出来吧

网友:
这样都修出来了

网友:
先跑码,再按上电时序维修

网友:
绝对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 小弟都是直接交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