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M3-RL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1-15):
是这样的,本来的cpu是AM3   2400的,是不跑马,没cpu电压的,然后我换了一个AM2的cpu,有CPU电压了,但是有复位,不跑马,电压都正常的,以为是AM3的CPU 坏了,换了一个好的AM3 2450CPU,又没CPU电压,没复位的了,这是什么的情况???????是不是板挑CPU??搞不懂

网友A:
上官网看看这主板是否支持AM3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看看这主板是否支持AM3的CPU。

谢谢谢

网友:
查下CPU供电IC

网友B:
...老大,你能不能保证一下CPU都是好的才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能不能保证一下CPU都是好的才测呀

CPU,绝对是好的,换过
的了

网友:
据说AM3插AM2的板上有用,AM2插AM3的板上没用

网友:
挑cpu,凭感觉应该是这样

网友:
楼上的感觉比较准确

网友:
你确定你这个板子能am2 cpu? 看你这个板子型号是am3的板子  按cpu无供电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