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元素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亮 黑屏

楼主(2017-01-15):
开机指示灯亮 屏幕黑屏 不显示无信号

拆开 电源 高压一体板无明显损坏痕迹

找到个 惠普的 电源高压一体板
也是双灯的
想改下看看 测试看看 是否是灯管 或者高压 坏

板子 也是输出 12v 5v

发现惠普的板子 多了个 1脚  SYNC

通向 高压部分

不知道 这个SYNC 是什么
第五元素的通向驱动板的接口 没有这个 SYNC

惠普这个板子改下
接上第五元素的 驱动板 12v 5v VDAJ ON/OFF GND 不接这个SYNC
去点 这个显示器的 灯管 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A:
SYNC 这个应当是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NC 这个应当是没有用

看过的电源板 没有这个SYNC 不知道是气什么作用

网友B:
SYNC同步的意思。没有就空着呗。

网友C:
先确定是暗屏还是完全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NC同步的意思。没有就空着呗。

哦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暗屏还是完全无信号。

可以见很轻微的 背光

网友:
开始修显示器了

网友D:
排除是不是灯光的问题

网友E:
重点检查高压板,灯管。

网友F:
不用管这SYNC  电源  开启就行

网友: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除是不是灯光的问题

不是专业修显示器的 也没灯管 高压板 就找这个板子试试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检查高压板,灯管。

多谢指点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管这SYNC  电源  开启就行

哦 以前看别的电源板 没有着SYNC的

网友G:
电源都会修了,显示器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
改好 板子
SYNC 空

接入信号 现在暗屏了
有图像

这个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都会修了,显示器就不成问题了。

显示器 复杂多了
按只会修点 电源的简单问题

网友H:
液晶显示器暗屏,只能说,有图像,没背光,引起没有背光原因有,高压板工作条件不满足,高压板坏了,灯管有问题,想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这边故障,直接用外置灯管接在高压板上面就知道,或者用点灯管的点灯器去测试灯管。

网友:
用外接试下

网友I:
第五元素灯光坏的比较多,最好找个找个屏接灯管试下

网友J:
你这个换过电源板,那就等于是换过高压了,还是屏暗,那基本上就是灯管问题了,想省钱的话直接换个灯管,想返修少,就改LED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液晶显示器暗屏,只能说,有图像,没背光,引起没有背光原因有,高压板工作条件不满足,高压板坏了,灯管 ...

多谢指点

直接用外置灯管接在高压板上面就知道,或者用点灯管的点灯器去测试灯管
这些 按没有也
按没事练练手的 也不是专业的

网友:
外接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五元素灯光坏的比较多,最好找个找个屏接灯管试下

按也不是专业的 不会点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换过电源板,那就等于是换过高压了,还是屏暗,那基本上就是灯管问题了,想省钱的话直接换个灯管,想 ...

LED套件 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LED套件 要求比较高吧

迅维淘宝店就有的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K:
哦 按去看看 关键不会换

网友:
按也不会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哦 按去看看 关键不会换

很简单的,就四根线,飞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简单的,就四根线,飞上去就ok了

按也没搞过 还得去 找找教程看看

网友L:
开机信号接上就行  电   地  其他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机信号接上就行  电   地  其他不用

关键不是专业的 拆开看看 小问题搞下的 大问题 就不弄了

网友:
小心版主 扣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