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不开机 EC供电正常LID也有就是没有BTNOUT

楼主(2017-01-15):
华硕K43SD 不开机 EC供电正常LID也有就是没有BTNOUT
华硕

网友:
EC还有其他条件啊。时钟,复位,ACIN.BIOS等。

网友:
继续查EC的其他工作条件
都正常换个EC

网友:
17脚LID正常的话,67脚待机好信号要为高, 120脚要为低~这板子基本上都是这三个信号爱出问题,修了好多了~如果都正常,再查查别的条件,

网友:
对啊,其它条件呢都查了吗

网友:
EC坏的比较少,主要是其他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华硕 电脑 EC边上 电阻 喜欢坏

网友(2017-02-14):
来自: 广东佛山
旁边电阻103的!!!!

网友:
EC的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查信号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