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板号DMB40 11289-1不显示

楼主(2017-01-15):
DELL 14Z-5423板号DMB40 11289-1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0.923,拔掉内存会报警,个人觉得是显卡问题,但加焊后无果。请高手指教一下!!!!
显卡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英伟达芯片试一下.

网友:
先定性故障 确认显卡 换个试试

网友:
真的是BIOS坏了,已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刷上亮机,但开一会就又不亮了,再刷还亮,过会又不行了,郁闷了,是哪的事 最开始报警三声

网友:
这种机器都不要去动显卡啊 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