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使用一会儿自动关机

楼主(2017-01-15):
今天遇到一台,开机进系统用会儿,客户说30分钟左右,我用鲁大师测试几分钟就掉电,然后再开就在进系统的
直接关机,大家给点建议了,谢谢啊!
掉电

网友:
y450遇到过显卡坏导致掉电的

网友:
别用开关按钮开机,把开关卸了用表笔开机试试会不会掉,我以前遇到过开关引起掉电的

网友:
掉电 先简单排除下散热等

网友:
已经解决了,这个机器保养了下,更换导热膏后居然就好了,好像这个机器经常是显卡滤波电路有异常会导致进系统重启的,不知大家遇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