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3L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7-01-15):
飞利浦190Ⅴ3L花屏,给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怎么坏的,有通用的板子点下酒可以排除问题,屏也可以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块715G4502-M02-000-004C的驱动板就花到中间去了。

网友:
可能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可以把屏线处理一下

网友:
屏线换过,不行。

网友:
程序找不到004L的,刷004I的还是那样,刷过一个忘了什么版本的也是中间花屏两边正常。

网友:
花屏不一定是驱动板,屏线,显卡,重要的是屏逻辑板  5大电压测一测,5V, 12v,-9V ,32V,1.8v

网友:
楼主如果觉得是程序刷个试下

网友:
图片不够高清  感觉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用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屏可能性很大  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
再发一张看看清楚点吗

网友:
这是用电视驱动板点的,原机板刷过一个程序也是这样。

网友:
感觉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觉得屏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这应该是屏坏的机会多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直接换根屏线

网友(2017-12-18):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今天修的也是这个问题,找个代用的显示正常。屏线也排除了。程序有的话留意排除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不过可以用通用的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lg飞利浦的坏的多

网友:
把原板的程序换到这个板子上面。

网友:
这个百分之70是屏坏了,找个驱动板或则接口一样的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大些,换个好点的屏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