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5.6屏电流跑0.81不显求助!

楼主(2017-01-15):
笔记本型号:ACER15.6的屏
笔记本故障:电流表跑0.81不显

电流表是0.04-0.43-0.96-1.20-1.00-0.81
就是不显,,没有思路,求助各位!!

网友:
好像不过内存

网友:
电流在应该跌的时候没有跌啊。我看也像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拔掉内存条 ,电流还是0.8 就是不过内存条

网友:
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如果不行测试一下内存条件 你这说得太模糊 15.6??好歹来个型号和板号啊 这样修到的人才能帮你

网友:
拆开一看,小板,没有板号:
就一块小板!!先加焊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