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LED24K16P 通电白屏电源自动保护重启后反复的维修

楼主(2017-01-15):
今天修了台海信LED24K16P的显示器,故障现象就是插上电源几秒后白屏,之后电源保护重新,再重复之前的现象。

先是查了下电源,没发现问题,之后没插屏和灯条的情况下开机,听到了开机LOGO的音乐,因为之前没拆机的时候没有音乐声,所以怀疑屏的问题。
接好屏线,插上电源,嘿,这回不保护重启了。
恩。。果然,屏供电管一会就烫手了,拆吧。。。这个屏的PWM型号是CM502。。在通电一模。。烫手。。哦。。没有,咋办。。。翻了一堆料板也没找到。
正琢磨呢,发现一块板上有个叫TPS65148和这个502长得挺像,对比一下周围线路和原件,更像了。。
死马。。。医一下吧。。吹下来,吹上去。。。插线通电,一摸。。不热。。开机音乐也有。。断电接上LED线,吼吼。。好用了。。
这是修完的。

这个是料板,因为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屏上面拆掉的了。所里来张图吧。
几年来一直在论坛上找资料,找类似故障的帖子。谢谢迅维了。

补充内容 (2017-1-16 08:11):
引脚定义确实没有查,不过当时两块板对照看的,引脚接的原件和路线是一样的才敢上风枪的.

网友:
这是LED升压芯片的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不好找吧

网友:
显示器白屏 我一般是放弃的 除非有点什么诱惑

网友:
曾经有人说我,你是好人,,,今天又有新外号了。毕竟还能逗人笑。呵呵能修就修吧,浪费还是很可惜的。

网友:
谢谢分享了。。这个还是要靠人品的。。

网友A:
你这也可以 真的是当它是死马了  为止芯片引脚定义就敢上 佩服  反正大不了就是没办法 修不了 是不是这么想的?

网友:
屏上面资料太少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可以 真的是当它是死马了  为止芯片引脚定义就敢上 佩服  反正大不了就是没办法 修不了 是不是这么想 ...

是啊,曾经有个医生就是这么说的,活人你不敢下手,你就把他当死人。

网友:
我也好多白屏 芯片坏了 发回来 焊上好使一阵就又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