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G510 不加电

楼主(2017-01-15):
电脑品牌型号:联想 G510 I5独显。故障待机0.009,按开关没有反应。收到机器先拆机。目测发现主板没有物损,进液。裸板测试,待机0.009。量待机电压正常。短接开关居然一下电流就上去了,接上显示器。正常。
心想捡到宝了。大过年的送红包的来了。。。反复裸板测试几次,正常。。。就马上装机,结果装上C壳后,再开。居然没有反应了。马上一个一个地排除。
结果发现把这个小板一插上就不正常了 。这个小板除了几个灯就还有一个“小胖子”。不说,直接换掉它。。插上主板,开机一切正常。。维修结束,也算捡了一个红包了。

网友A:
不是led灯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led灯击穿了。

LED灯 击穿!!!!!!!坏的是休眠的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id 坏了。。。。。。。

对头,是它坏了

网友:
呵呵呵     大红包

网友:
指示灯的吗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高级高级高级啊,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是它坏了

LID是什么东西啊?不懂诶,,,,

网友:
楼主,你是换整个小板,还是?

网友:
这等于楼主捡到了一个大便宜

网友:
有惊无险  恭喜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在A和B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 击穿!!!!!!!坏的是休眠的三极管

这个不是三极管  是一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
图片没有看到故障件啊

网友:
我们维修的时候,一般都把那个板也拆下来,安到主板上

网友:
楼主不一样的操作,所以捡到宝了。

网友:
短接靠谱,要是拆下来,这个问题得转半天

网友:
红红火火 过大年

网友:
lid捡钱的机器

网友:
真是捡到宝了额。。

网友:
楼主牛逼哄哄,热气腾腾 ,怎一个绝子了得

网友:
这是你应得的回报。投入资金,精力的应得。你不学习的话,怎么能知道,怎么能有这个零件。

网友:
楼主接到了大红包呢

网友:
哈,我咋碰不到这好的事呀

网友:
捡钱了,这样的机器不好遇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高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一台是待机3V5V芯片问题

网友:
好像是51225

网友:
之前是51223的我换的是51225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