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 DS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1-15):
接手一块GA-F2A55M DS2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刚开始客户反映情况是开机十多分钟就死机,然后就自动关机,但是想再开,就连开关灯都不亮
             接到后,发现只要等一两天左右,再开机又可以上电,只不过每一次都会提示这个东西,应当是BIOS已经更改的意思吧

当时怀疑是BIOS的问题,就将M_bios与B_BIOS进行了调换,以前碰到这种问题,调换了BIOS立即可以秒杀
但这次不灵了,
上网下载了8M这个BIOS刷上去,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
查一下这款板的情况,有人说是IO的检测电压上出现了问题

127脚是12V 的检测电压脚,126脚是5V的电压检测脚,正常来说
2V ,发现5V的电压检测脚是2.3V(有时出现这个情况。在不加显卡的
的情况下,基本保持在2.27V左右,但不会出现关机的现象)
查这个分压电阻,又没有发现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还是就是这些电阻是什么规格的,是0402,还是0201,多谢

网友:
出现那个是提示bios恢复出厂设置,查一下电池会不会掉电,还有查一下RTCRST,参考我的技嘉H61DS2的帖子,不知会不会是哪个电容接地了

网友:
这能默默的找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二楼兄弟说的有道理

网友:
VIN4  2V   VIN2 2V  VIN3  2V 这个是正确电压按这个电压来维修

网友:
这个有见过,是南桥的pwr_good的三极管之间断线或者不良引起的,修过一片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这个图纸上标有啊15K和10K的0402的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上标有啊15K和10K的0402的小电阻

15K4/1是表示0402规格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K4/1是表示0402规格的电阻吗?

0402没有标的,一般都是用的0402.     4/1是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