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MOS放电恢复初始以后能开机

楼主(2017-01-15):
主板CMOS放电恢复初始以后,能开机,但是得按一次F1才能正常启动,还提示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Its Ioaded,我感觉改下BIOS里面的软驱关掉就行了,不说这,不改直接按F1启动电脑正常,但是在从启就不行了,显示黑屏白字监测的...

轩辕思天 -10 缺分就这样来刷分?

网友:
重新刷下BIOS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  肯定先刷bios啦

网友:
那只能刷BIOS啦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分了?百度上面11年的提问,你拿到17年来迅维发?

搞笑的是怎么复制都复制的不完整?连点击“展开”都懒的动手吗?你也真是够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