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常烧坏

楼主(2017-01-15):
电脑主板经常烧坏是什么问题,
半个月坏了2次
是电压问题还是什么滴,
我觉得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你觉得是电源问题,那不能先换了吗

网友:
可能真是电源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先考虑电源了

网友:
如果电源使用多年了,可能老化了,换吧

网友:
那就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两块板坏的都是什么地方呢??先确定坏的部位,再考虑是不是电源导致的。

网友:
垃圾电源害死人的

网友:
烧坏哪里啊,不一定就是电源

网友:
同一个地方坏,那是板子确实不行。坏不同地方且都换了不同板子,那就要看看你电源是否完好。

网友:
我的思路是首先看是烧坏哪里,是相同的地方还是不同的地方,思考后做决定。电源会烧主板是有的,那就先换他呗。。

网友:
先换电源看看吧

网友:
搞不好就是劣质电源惹的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