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60无规律掉电,特别 是开机滚动条和自检时

楼主(2017-01-15):
联想 Z360无规律掉电,特别 是开机滚动条和自检时,显卡已经加焊

网友:
换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修过这种故障,显卡南桥都有修过

网友:
刷个BIOS,不行把外设都去掉。看看

网友:
之前有修过一次加焊南桥好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好像是双显卡的吧

网友:
换下大电容刷下BIOS

网友:
不确定是显卡就加焊显卡 ……  排查下供电吧

网友:
测试下开关  看看好不好

网友:
开机手感不错, BIOS也刷了,CPU后也没有NEC大电容,就差没动桥了!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