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65 用两三个小时黑屏

楼主(2017-01-15):
c365 不定时黑屏 有时几分钟黑屏  刷bios 换cpu 依旧  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放在上边的槽 不亮 下边槽正常

网友:
黑屏时能看到暗的图像吗

网友A:
这个垃圾机我试过,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垃圾机我试过,问题多多

cpu换过 bios刷过  供电芯片 cpu的换过都 一样最后 发现是 适配器问题
有时候三四个小时有时候 半小时有时候十几分钟   黑屏之后无 cpu供电 其他正常 屏幕 黑

网友:
就是解决了  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垃圾机我试过,问题多多

有可能是深度休眠了

网友:
适配器问题  这个真是少见

网友:
在PE里试试

网友:
联想不少这种机器这样

网友:
你没用可调电源?

网友:
后面又出问题  换板了   u  bios  u供电都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