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卡Logo求助

楼主(2017-01-15):
戴尔N4050卡logo,南桥换过,Bios刷过几个,声卡网卡读卡器ic都拆掉排除过,显卡加焊过也无铅温度摇动过,南桥周围及背面的供电都扫过一遍,没有缺的,usb阻值正常,供电也正常。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大家帮忙支支招吧,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显卡超烦,不得就换呀,加烛\

网友:
显卡玩坏了,通病,

网友:
同意换显卡

网友:
考虑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排除完,就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好的,多谢大家支招,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