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1-15):
联想e520不出集显供电。bios刷了不行,不知什么原因。内存也换了

网友:
有的BIOS可能D要刷好几次,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过了内存了没有嘛,AMD的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集显供电出得很晚的哦,别搞错,可不能不这个问题造成不亮机,要确定一下

网友:
具体要根据时序分析维修

网友:
换了u没有,和它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