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搞得我一脸蒙逼的

楼主(2017-01-15):
同行来的ASUS M5A78L-M LX3 PLUS REV1.02.来的时候能跑码亮机,就只能显一次以后再开就不跑码了,客户说放久一点就能再开一次也能进系统,不过半小时就掉电了,不跑码的时候 测各供电都有,没出复位,南桥没发出PLTRST到IO,测条件,VRMPWRGD这信号不到南桥的,找另外一个POK是到IO RT8771E的39脚再到南桥的,这电压没有,打阻值才23,心想要不是IO就是南桥拉下去了,先拆IO再测阻值450了,果断找个新的换上去,39脚POK阻值正常,3.3电压也出来了,PCI复位也有了,但有两个问题,换了IO后自动上电,这个有些板是这样,先不管它,可是板子跑码跑D1,是一上电就跑D1卡在那里不动了,刷过BIOS也不行,心想板子有时是能正常跑码的,以前的IO也不会自动上电,有可能是马家的东西有问题,就在别的好板上拆了个好的IO8771换上去,谁知道一换就又和原来一样了,不出复位,IO39脚阻值和原来一样才20多,也就没有3.3出来了,IO在别的板上去是好的,放在别的板上39脚的阻值是正常的,怎么换上来就不行了呢,39脚就接图中这三个电阻,一个上拉,另外两个一个到北桥一个到南桥,估计你们也看蒙了,我给你们清一清。
原本IO39脚POK阻值小,3.3不出。全板没复位,不跑码
换新IO39脚阻值正常,3.3有了,复位正常,但自动上电,跑码D1,不显
再换已在别的板上确定正常的IO, 39脚阻值20多,3.3没出,复位没有,不跑码
搞了大半天了也没想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搞得我一脸蒙逼的,谁能给个思路,上个点位帮分析下,不想浪费分下载的留下联系我传给你也可以

网友:
有换过cpu试试吗

网友:
板子居然 搞好了,本来想不修的,把他原来的IO换上去还给人家,就刚刚想收工的时候 突发奇想,把IO的39脚翘起来,让POK不经过IO但还是通到南桥,没想到开机就正常跑码了,多开几次机也都正常,先放几天再试试看能不能用。不过还是想有人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鉴于这种情况 我只想说 无解

网友A:
你一说跑D1的 我更是一脸懵逼 我也有一块 还放着呢 还是跑了几个才D1的

网友B:
pok不经过io怎么到南桥的呢,是分两路的吗

网友:
估计PWROK  还有一路 3.3V 电阻付助的..挑起IO.变了3.3V 直通

网友C:
看点位上面,O_PWROK信号是IO发出经过1个电阻上拉和2个电阻改名,分别成了O_PWROK_SB和O_PWROK_NB,也就是南北桥的PWROK信号,既然你说确定换了个好的IO上去还是一样,为啥不吧3V上拉电阻和改名电阻也换一下呢?换个马云家的IO跑D1,不代表电阻就一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说跑D1的 我更是一脸懵逼 我也有一块 还放着呢 还是跑了几个才D1的

前面有跑别的码才D1的是不过内存吧,你看下内存的条件,SPD    SDA   SCL  有没有3.3,找个一样的板调个BIOS过去,我有一块跑D0 98的,坛里的BIOS刷了N多个没好,后来还是在别的好板上备注出一个来刷上去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k不经过io怎么到南桥的呢,是分两路的吗

那不是有个3V上拉的电阻吗?直接上接给SB 和N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点位上面,O_PWROK信号是IO发出经过1个电阻上拉和2个电阻改名,分别成了O_PWROK_SB和O_PWROK_NB,也就是 ...

把IO39脚翘起来就正常了,能显,3.3也就有了,应该电阻也没问题的吧,不过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IO39脚翘起来就正常了,能显,3.3也就有了,应该电阻也没问题的吧,不过值得一试

无解,只有钱是有解的。个人感觉也许是IO内部或给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