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WINOFORCE

楼主(2017-01-15):
我有一块技嘉显卡WINOFORCE亮机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百度上查资料说是没插6PIN头,可是我明明是插了的,还有说是电源供率不足导致的,我用这同样的电源在另外一块同样的显卡都没有这种问题,我想应该是显卡主板有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可能6PIN 插头有个检测信号不对了   12V 分压来的

网友B:
修显卡的资料很少的  你测得各个位置电压感觉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6PIN 插头有个检测信号不对了   12V 分压来的

谢谢提醒,这个6PIN 插头检测信号是在哪里,12V 分压后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显卡的资料很少的  你测得各个位置电压感觉正常否

通过好显卡比较都正常,显卡都可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6PIN 插头有个检测信号不对了   12V 分压来的

我也怀疑是某个电阻偏大之类导致的问题,我测了旁边的电阻都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C:
6PIN线路上查查 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PIN线路上查查 下

该怎么查,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怎么查,请大神指点一二

跑线路进去呀

网友:
查6PIN线路上黄线和黑线,外接卡一般是有分压检测信号到核心,不过显卡没图纸,只能硬跑线。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检测信号是直接到核显的吗?

网友:
嗯    要不然互相换下那个程序芯片试试  如果检测的话  只能想得到供电ic  或者加焊一下gpu

网友:
显卡也修牛逼

网友E:
搞维修要靠自己 ,别人提的是给你的参考意见。自己带又思路  ,比如刷 BIOS  IC 检测反馈回路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维修要靠自己 ,别人提的是给你的参考意见。自己带又思路  ,比如刷 BIOS  IC 检测反馈回路供电 。

搞维修要靠自己,这个我知道,可是你说的刷 BIOS  IC 检测反馈回路供电有点文不对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