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30P超极本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1-15):
          同行的一台U330P机子  裸板测试  开机掉电没有进水痕迹 ,外观正常  点点瞬间测各路电压均已产生 。待机3v5v有 。
不知道是 什么问题  。唯一发现 此机 公共点电压只有9v。   不知道正不正常 。超级本没怎么修过 。不知道 那位大师 修过     指点 一下 。感谢了!

网友:
有哪位大师指点下 ,在线等  啊   。

网友:
没有 修过你说的这个型号

网友(2017-02-15):
待机3V5V都有嘛?  为什么我这个是待机只有3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有的是新型的 公共点和老款的不一样 。。。你看下图纸是不是

网友:
公共点9V是正常有,还有一些是13.5v的,bios,短路,是否缺电压,桥,u

网友:
待机电流开机电流待机电流开机电流待机电流开机电流待机电流开机电流待机电流开机电流

网友:
公共电压看适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