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00&L850 板号: 6050A2491301-MB-A03 216-0833000显卡 U300 8M的 合成纯净ME

楼主(2017-01-15):
L800&L850 板号: 6050A2491301-MB-A03 216-0833000显卡 U300 8M的 合成纯净ME.

解决亮机慢,解决开机后自动掉电二次开机问题,解决一切鸡毛问题...

此板有win7机型,是4M的BIOS,此BIOS是win8机型,8M的BIOS.

L850-C15W 6050A2491301-MB-A03 216-0833000显卡 U300 8M的

网友:
Satellite C850 C850D C855 C855D C875D L850 L855 S850 S855 Dakar10F DK10F Dakar10FG DK10FG

网友A(2017-04-20):
刷了後~~不掉電了~
可進入CMOS設定~但是無法進入WINDOWS~~
checking media [fail]

接著出現找不到開機單元

試從DVD開機也一樣

查看CMOS設定~有認出設備

我是哪沒做對嗎?請大師指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刷了後~~不掉電了~
可進入CMOS設定~但是無法進入WINDOWS~~
checking media [fail]

找到了~~BOOT MODE 我沒設到~~~

完美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BOOT MODE 我沒設到~~~

这款BIOS的启动问题,要看UEFI模式是否为灰色也就是不可调节的状态,调成可以调节的状态,就可以了~为灰的,不可调节的时候,默认为UEFI启动~

网友(2017-06-10):
4M 的刷上能用bu ?

网友B:
4M的论坛有,去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的论坛有,去搜索。。。

好的 找到了 刷上海一样 被大修过...

网友(2019-01-17):
我的故障换了SLJ8E第一次可以亮机,关机后再开就不过内存,刷了你的BIOS解决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