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个失误导致i2C总线短路。

楼主(2017-01-16):
今天回到铺里,见小弟在测试iphone6的屏幕,iphone6屏幕是前几天给客人换的总成,客人说屏幕有点失灵,

小弟就拿另一个总成测试机子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由于小弟是新手iphone6是IOS10系统屏幕没装指纹键,小弟就用夹子去短接指纹座J2118把AP_BI_I2C_SDA_MESA_CONN,i2c总线接短路导致开机电流反复0-70-90-100-0毫安电流不开,

接着我看电流判断是i2c总线出问题才导致这样情况,一开始小弟没跟我说用夹子去短接指纹座就说了装屏开不了机,
我就测量显示座,测量正常,我再问小弟装屏测试时还弄过了什么来,他就跟我说清楚用夹子去短接指纹座,我就再测量指纹座,真的发现了指纹座J2118的AP_BI_I2C_SDA_MESA_CONN,i2c总线信号短路,怀疑是电容短路把C2103电容拆掉,结果还是短路,再查I2C这条总线有CPU,充电IC(U1401),音频放大器IC(U1601),振动控制管IC(U1400)全拆出来再测量还是短路,最后结果判定CPU短路。

现在赔机给客人都不肯,非要一定拿回资料,唉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网友A:
楼主想说什么的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当是个教训 还是询问论坛的大大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说什么的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当是个教训 还是询问论坛的大大们

楼主的意思 是CPU短路了呗 赔机子 客户都不愿意  这是要大出血的节奏!

网友B:
建议楼主 联系下 基地的大神 把客户手机硬盘 尝试恢复数据吧!!

网友:
这下可好,一不小心就要大放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 联系下 基地的大神 把客户手机硬盘 尝试恢复数据吧!!

能要回资料么?

网友C:
其实你应该一口咬定是CPU碰巧出现问题才开不了机,以进为退,最后给他换个主板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应该一口咬定是CPU碰巧出现问题才开不了机,以进为退,最后给他换个主板就算了

换主板都不肯,非要拿回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主板都不肯,非要拿回资料。。

这就没办法了,或者叫几个兄弟上刺刀了

网友:
有时表面看招小弟能省点钱,实际上不如招个成手。

网友E:
加稳压电源1.8-3v来烧烧看。烧出阻值就有惊喜

网友:
楼主怎么处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稳压电源1.8-3v来烧烧看。烧出阻值就有惊喜

烧过了,烧完后出阻值300多,但是开机电流一样,过了几分钟又变短路。

网友:
还未处理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过了,烧完后出阻值300多,但是开机电流一样,过了几分钟又变短路。

中奖啦。换板吧。客户有ID的话就没那么严重

网友F:
要数据就比较麻烦了  和客户尽可能的沟通下

网友G:
额,IOS10系统没装指纹键,为什么要去短接AP_BI_I2C_SDA_MESA_CONN,短接了就能解开手机??是直接短接到地导致烧到了CPU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额,IOS10系统没装指纹键,为什么要去短接AP_BI_I2C_SDA_MESA_CONN,短接了就能解开手机??是直接短接到地 ...

IOS10是要按hone键才能进桌面嘛,所以小弟拿夹子区短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数据就比较麻烦了  和客户尽可能的沟通下

能要硬盘的数据资料吗?

网友H:
他或许把它当开关键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S10是要按hone键才能进桌面嘛,所以小弟拿夹子区短接。

这个就6了,短接还直接短接I2C总线,希望你能顺利的搞定

网友:
修手机一定要想好了在下手搞,好的手机千万不要让新手去瞎搞,有些故障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
还好现在6的板不算贵,要资料就不好搞了

网友I:
血的教训啊。要招高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血的教训啊。要招高手才行

客人说,机可以不要,就是要回资料。0.0

网友J:
小弟劝离把  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
看来下回试机是一定要先调出小白点。持续关注。

网友:
修手机的风险那么大,我还是修电脑算了。修手机没有不陪机的把?一定要小心了。收费太低了不够赔机的啊。关注后续楼主发帖

网友:
问问基地的老师们吧!!我也不是太懂!

网友:
小弟不得给骂惨了?估计他心里也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要硬盘的数据资料吗?

如此就需要找数据恢复了 很麻烦了  联系下迅维实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弟劝离把  不适合做维修

也不能这么说,刚开始修谁不犯点错呢。

网友:
有id,应该云同步了。最多陪个板子

网友:
修手机的店.都应该立各大的牌子.(无论什么故障.不保资料.).资料没法估计价钱.

网友:
楼主这下要放血了

网友:
不是有那个模拟按键的吗?   镊子尽量不要在开机的时候夹。

网友:
总线应不容易那么短路,查其他脚阻值是否正常?万一是处于保护状态呢?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手机的风险比修笔记本的风险高很多啊。

网友:
你们这些大神们。拆各种芯片尤其是CPU怎么就如履平地,看来我得好好的练练。

网友:
受教了,以后修之前还是先把资料做个导出做个备份比较保险.加分同情下.

网友K:
楼主处理的如何了?

网友L:
icould备份有没有开,电脑端的备份有没有呀?

网友:
cpu重做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不能,苹果的系统CPU和硬盘对应加密的,你把硬盘拆下来放到测试架也只能读底层数据。即使把全部数据读出来也没用数据是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处理的如何了?

处理好了,他的机子有ID,资料备份在ID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icould备份有没有开,电脑端的备份有没有呀?

处理好了,他的机子有ID,资料备份在ID上了。

网友:
呵呵
你也敢让小弟干这个活,不死才怪

网友:
楼主表达的问题小弟表示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好了,他的机子有ID,资料备份在ID上了。

那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至少老天没瞎眼

网友:
看看icloud 备份啊

网友M:
我不会告诉你不装指纹会提示无法启用指纹  滑动那条信息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告诉你不装指纹会提示无法启用指纹  滑动那条信息就进去了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小弟不知道呢。

网友:
修手机也是个高风险行业,不小心就能让你夜不能寐哦。

网友:
恭喜。。搞定就好。什么事都在教训下才能长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或许把它当开关键短接了

哈,当switch开关去短接了

网友:
贴子分析很好,值得了看看

LIJUN911025 -4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重点找下芯片有损坏了

网友:
楼主的教训不浅啊。新手还得本分的测试,不要为了偷懒搞大了。

网友:
修手机高风险,赚个钱不容易啊,幸好客人有备份,要是没有备份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网友(2017-02-19):
高风险行业赚钱不容易啊?还好有备份不然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