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的仁宝

楼主(2017-01-16):
收到一个仁宝机器  开机大短 心里就有不好预感 经测 发现 隔离管 穿了一个 显卡 管 也 挂了一个 ,
解决后 高兴  上电 发现 电流 在 0.3 左右 各个主要 电压 都有
但是 一上 cpu  就 掉电
么有思路了 求大神 知道
(没找到图纸

网友A: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判断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判断是问题了

示波器 店里 到有  就是 不会用 啊

网友:
掉电还能再起来吗 用示波器抓下电压吧

网友:
先换个U试试

网友:
uu已换 但是没什么改善

网友:
放电,再上u,试试,或者刷bios

网友B:
BIOS 以刷 电流能到0.4  能再次 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以刷 电流能到0.4  能再次 触发

看看还有没有哪边有缺电压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cpu也烧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