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_POWER_ON的疑惑

楼主(2017-01-16):
修到二修内接不显示的。查到这个北桥来的开启PANEL_POWER_ON_I 有时候为高3.3(偶尔出现过),显卡我断掉电感了PANEL_POWER_ON_I为3.3高。于是无聊情况下,我直接连接3.3v和4脚的输出,使之是始终为高。这样vcc——3P屏供电就始终都在了。可在我拿到主板的时候,是Vcc3B断线了,这个电压没有。我偷懒直接一坨焊锡,看看内接有没显示。我的示波器不好用,我一直抓不到lvds的波,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有波形了。主板屏幕接口上,供电都有。唯独vcc3b(经查,是断线了。) 在这里耽误了些时间,我还反复的去查vcc_3b为啥没有。会不会源头没转换过来。熟却不动脑子想,这个机器可以外界显示的,vcc3b没有的话,肯定不会工作的。
    问题来了:反复插屏线后,这个之前的故障是,别人怀疑高压板坏了。有时候能亮,然后换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弄的,内接不亮了。也没字幕显示。屏幕没动作。我反复插拔几次屏线,通电后。我发现了。我短接的vcc3b与vcc3p后。好像电流走到1.5的时候,掉到0.02待机(这个的待机是保护了的。不能再次触发,需要断电。待机0.3以上。)后来折腾了一会后,我不接屏线,上电也会掉电了。我怕屏线出问题,会搞坏显卡或者北桥。因为lvds直接去到。所以,我直接去掉电杆,屏蔽独显。然后可以了。不过,我量了量vcc3p vcc3b之前被我短接的,现在vcc3p也没供电了。我了个晕了。
追查下电路,(见第一个图)vcc_3p,开启信号受控panel_on。我不太懂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实际上是靠猜测。2个en,要有一个为高,然后会输出总的en开启背光。也就是vcc3p。那么,我测量的时候,发现过一次,北桥的en是3.3v。然后,它自己好过一次,主板屏幕接口能量到vcc_3p的电压了。可我什么都没干啊。果然,第二次量却量不到了。然后,我知道了。我猜测的错了。是要2个信号都为高,才会输出高作为开启。我直接飞线直连,默认为高。这样就会有高的开启vcc3_p了。。。我疑惑的是,为啥北桥发来的开启不为高了呢》什么情况下,才会为高呢?我潜意识下认为,如果显卡发来的开启为低合理。因为,我给显卡断电了。呵呵。然后,还有这个图怎么看。对就是这个?对我这个靠猜的人。什么与门,非门,或非门?乘,反向,或非门是什么逻辑?分别什么图标呢?感谢下。

网友:
还是到迅维修去学一下吧,那里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这样一天问来问去的也不怕累还敢接二修机。你就是一个可能靠杀市场生存的主。市场够乱了你还是退出去吧,虽然有时可以趁浑水摸鱼但不要把水搞的太浑了

网友:
这个可以当成一个继电器来看
输出为A
控制为S
输入端为B0/B1
S的高低决定输出B1或B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