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 不着机

楼主(2017-01-16):
充电时没有着充电灯 ,充了约1小时无反应,已更换电池和充电器都是这样,
请问机会坏甚麽?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换尾插试试咯

网友A:
查查充电电路吧,5伏供电的

网友:
最好对照图纸来分析

网友:
看看尾插部分的5V供电是否在充电的时候能正常出现。

网友:
你这问题简直就是小白

网友:
五伏查下出来没有

网友:
还有待机电压和主供电出来木有

网友B:
一般是拆开测下尾插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太简单,换电池斗不行,就查PWM,或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充电电路吧,5伏供电的

大哥,换电池也不开机,明显供电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有图有点有配件有手工,齐活了。

网友:
接稳压电源,看电流。

网友:
各芯片供电也可查查先

网友:
楼主处理的如何了?找到症结了不?

网友:
这问题看电路图就好了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拆开测下尾插的供电正常不

谢谢
若是电源充电小尾板坏了,为何用充满了电的电池,还不能开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若是电源充电小尾板坏了,为何用充满了电的电池,还不能开着机?

連接電腦可以識別出手機嗎?

网友:
手机今天修好木有,哪坏了

网友:
接口 试试 吧

网友:
手机充电电路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