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修复客户淘汰旧显卡RT8259A可完美代换RT8259B,已验证

楼主(2017-01-16):
客户来修个台式机,不亮屏,到手简单看了下,放下电还是不亮屏,擦下内存还是不亮,插诊断卡,代码2E,跑过2A不亮,可能显卡故障,主板不带显卡接口,找个显卡装上可正常亮屏,客户没耐心等修显卡,于是同意直接换显卡。打发走客户,简单看了下显卡此显卡也一般,但没事时修下还是可以的,毕竞还是D5的显卡。如下图。NV芯片显卡,先上BGA加焊下,结果还是不行, 再测各大供电,板上LDO的芯片供电正常,另有三个电感,两个是并联,应该是核心供电,输出0.9V正常,另一电感像是显存供电输出0.1V明显不正常。另有一个单管MOS,输出也为0.追查来源都受控于一个14脚芯片,远远一看以为是个324,拿放大镜看上去是RT8259B,查到芯片引角定义,测供电输入正常12V,REF输出没电压。怀疑芯片坏,老旧显卡不值得买芯片,找料板上找了五片显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RT8259A。看引角定义差不多,决定代换试下。结果正常亮屏。测试半天很稳定。维修过程简单,老鸟勿喷!

网友:
修的不错,现在就是找不到零件换,是个问题!!那有那么多的料板啊!!

网友:
恭喜你又赚50

网友:
能赚多少啊

网友:
不错,留着卖给下个客户

网友:
客户的已经打发走了,这个只能算是废显卡利用,D5显卡再怎么说也要比集显的强点吧。只能遇上客户卖,卖多少算多少。

网友A:
这个显卡也折腾啊    真有耐心

网友:
有时间当然要修一修,都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也折腾啊    真有耐心

虽是低端入门老旧显卡,但性能还是比集显的强点,最主要的是我处生意不多,要是我有修不完的机,肯定没空来研究它,直接该换换,该扔扔。

网友:
512M的GT240 D5显卡,应该和现在的GT720差不多,可能略好,在游戏处理方面,当然512M的显存,1920X1080分辨率下,容易爆显存。

网友:
GT240在几年前还是很火的,挺不错的卡,功耗很低,就是性能真的跟不上了啊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像我这种老鸟没个图纸没谱。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修修还是能用的

网友B:
不管值多少钱,能修好就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值多少钱,能修好就有成就感

这到是句大实话。

网友:
这个芯片经常坏

网友:
看来楼主显卡修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