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主板插u盘和硬盘会无限循环重启

楼主(2017-01-16):
H55主板bios能检测到u盘和硬盘但是插u盘和硬盘会无限循环重启,拔掉就提示没有驱动器,换过内存没有用还是一样  现在就只差cpu没有换过了,cpu之前能够正常使用的

网友A:
U盘和硬盘都是H55桥管理,有可能还是桥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和硬盘都是H55桥管理,有可能还是桥出了问题。

换过一块主板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一块主板还是这个问题

那你还不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换个CPU试试?

没有u可以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换个CPU试试?

cpu坏了也会这样吗

网友C:
换过一块还是这样 就不是主板的问题  电源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一块还是这样 就不是主板的问题  电源有可能

电源也换过还是一样 bios能检测到却不能使用,不管点哪个启动就会循环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也会这样吗

CPU坏了是否会导致这个问题难说,但你现在换了主板之后还是如此,而且别的件都换了,就CPU没换,那最后一个可疑点为什么不去解决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是否会导致这个问题难说,但你现在换了主板之后还是如此,而且别的件都换了,就CPU没换,那最后一 ...

关键就是没有cpu可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就是没有cpu可以试

淘宝买个G6950不就行了?

网友:
换CPU和刷BIOS试试

网友:
不知道主板是什么牌子的怎么刷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还不行 除了cpu也没啥了

网友:
没有刷下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