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57DW 之掉电秒杀

楼主(2017-01-16):
     宏基E5-572G-57DW  板号LA-B702P  REV1.0
故障  通电待机0.01 有3V 5V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电流跳0.02 再掉为0, 经测3V  5V 消失
     再按开关无反映,拔电再插上电,重复上述故障

分析        电流从0.01跳0.02再回到0,然后待机3V 5V 消失,有可能是    1 . 短路保护
                                                                                                    2.  3V   5V 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带不起负载欠压保护
                深度分析, 为什么只得出这两种可能呢。。最关键的是待机3V 5V 消失了,而且必须拔了电再插上电才能触发,所以才得出这两个可能、
                                 如果3V 5V 没有消失,且能再次触发,那故障的可能性就很多了,

测量       先测各大电感都没短路,立马换了3V 5V 滤波电容,结果一样,那就只有来排除短路了、从USB 开始。。。。。。。。。。。。。。
               5分钟后,发现短路地方 ,看图   ,经测量为5V 后继,立马烧鸡大法伺候,元凶慢慢浮出水面

                                                                                     直接拆电容,懒得补了,恢复电路上电,电流一路高歌唱得很嗨。

附上BIOS 程序 Z5WAW LA-B702P REV 1.0 2014-09-18 独显

 会员1527016300鑫豆2023-11-18 12:39
 会员2246822元2023-1-16 15:09
 会员11136112元2022-11-8 12:47
 会员12075412元2022-10-26 17:10
 会员9876302元2022-10-15 17:35

网友:
楼主,图片中那个5V后继,3V后继,那个是什么芯片?另外,你标的3.3V 5V 3.3V后继,5V后继,去到哪里的呀?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啊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5v,4A电流上去烧没反应,可调电源接头都快容化了,就放弃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也没明白那个后继什么意思 是电压转换吗? 就像5VSUS转5VRUN?

网友:
细心搞定一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也没明白那个后继什么意思 是电压转换吗? 就像5VSUS转5VRUN?

是的。。后继电压指的就是转换电压啊。。3.3V转3.3V  5V转5V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5v,4A电流上去烧没反应,可调电源接头都快容化了,就放弃了,

4A 都烧不出来也碰到过,有些是电容短路是烧不出来的,,电容不会发热,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一样了,只有一个一个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献目

网友:
学习了!!!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讲的蛮好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是快啊!

网友C:
灌水,连发3个回复你不怕扣分??

网友:
技术好  才能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水,连发3个回复你不怕扣分??

擦!这是网速差导致重复发出去的好吧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短路时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有些烧的出来 有些烧不出来。。。

网友:
电容坏就是好,成本低

网友:
可以,烧鸡大法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5v,4A电流上去烧没反应,可调电源接头都快容化了,就放弃了,

可以试试一路一路断开,分段烧

网友:
楼主的烧鸡大法学习了,确实挺管用啊,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烧鸡还是不错的

网友:
触发,掉电,不能够触发。就是楼主说的短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五分钟!你不怕烧坏东西麽

不是烧了5分钟,是5分钟查电路,

网友:
有人问那个3V转3V 5V转5V 的是芯片是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不过在联想G40-70 上面好像有两个这样的芯片,,如果有图纸的话,,,你们自己去查看一下。。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不错,我们这一行技术好才挣钱,技术不好天天百忙

网友:
烧鸡大法真厉害  谢谢

网友E:
在3v 5v后面加电烧可以烧出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3v 5v后面加电烧可以烧出来把?

在5V 后继处加电烧,限流2A

网友:
快修厉害啊。歌

网友(2017-06-17):
后级短路造成过流保护

网友(2017-08-04):
能亮机,太慢了,得等小分钟左右才亮机。

网友:
哪位大神分享一下这个主板图,我没有权限查看和下载,十分感谢!
9068218@qq.com

网友:
分析得很好 不是很明显的短路确实需要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