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7-01-16):
联想G50关机变重启,板号NM-A311  刚开始不触发,是进水氧化的问题,现在开机了,不管是进系统关机还是pe,或者不插硬盘,直接按开关关机都是隔3秒左右又重启了,bios刷了好多个,ec好像带资料没换,南桥cpu集成在一起的上bga烤过也不行。氧化的地方也没发现问题了。有人说查这个WAKE信号,这个有3V,这个信号不太熟,求助................................................

已解决,无线网卡氧化,卡槽腐蚀,清理ok

网友:
还是EC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开关键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键坏掉了?

不是 开机键拔掉了

网友:
先装个安装版的系统,不行的话再换南桥或把CMOS电池拔掉再装上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插电自动触发啊

网友C:
网卡,EC 都检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插电自动触发啊

插电不会自动触发

网友:
裸板也关机重启吗,我遇到过一个是键盘问题的,折了或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EC 都检查下吧。。

进系统网卡可以用,ec可能带资料  也不好买

网友:
EC带程序的话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可以买个剪板EC。或者买EC的时候让卖家帮你刷好。

网友:
拔掉适配器在插上适配器会自动开机吗

网友:
估计还是EC这块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啊

网友:
买剪板ec试试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

网友:
WAKE信号出问题确有这现象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啊

网友:
原来是无线网卡热的祸,多谢分享

网友:
还是要仔细 先看主板 再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