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A13仿苹果本,开机键盘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7-01-16):
中柏A13仿苹果本,客户进BIOS时,不知道动了什么设置,现在开机后,显示“no bootable device,hit any key”后,所有键都无反应,外接键盘也不行。高手支招。

网友:
EZbook中柏A13

网友:
开机按ESC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上次遇到一款类似同一故障,没搞好,

网友:
你把机子照片发过来看下和我的一样不,我有一个做那个的系统

网友:
机器拆开放个电 看会不会恢复BIOS设置

网友:
按所有 键都没反应

网友:
今天也是修道一样的主板。。可惜没搞好

网友:
检查硬盘,如果硬盘好的,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那个应该是多合一的桥。

网友(2017-02-26):
有bios吗重刷bios看看,我的客户进bios动过重启键盘鼠标不能用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是不是设置了bios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