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1-16):
康佳液晶LED42TS98N使用34006817电源电路,不开机,灯闪,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但几分钟后有重复开机,断电后有不开机指示灯闪,求大神指点怎么修?第一次接触这个机型
不开机

网友:
还应当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5伏电源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更换了电源的十二伏电源的上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更换12伏两个整流二极管后故障排除,用数字表测换下来的二极管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观看两天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