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笔记本,板子号la-8863p rev2.0

楼主(2017-01-16):
换屏后键盘乱码,是屏的rom芯片导致的,需要将原屏的rom换到新屏上!
原屏rom型号k24c02  容量是256字节

网友A:
这个 换屏需要刷屏程序  记得在论坛有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换屏需要刷屏程序  记得在论坛有这程序的

感觉倒rom更简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需要刷屏程序 的吧

网友A:
试机刷下程序简单 1分钟 不需要焊接解决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手里有其它屏换时,就要刷ROM了,如果没有屏,一般还是换同型号屏

网友:
ROM这个是不是只能一样编码的屏才可以换啊

网友:
把原屏的程序读出来刷上就好了

网友:
666小白飘过

网友:
遇到过一次,确实如此,三星的奇葩问题多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机刷下程序简单 1分钟 不需要焊接解决

版主,不需要焊接,怎么去刷写ROM ,有免拆机刷ROM 的方法吗

网友:
收藏了 好经验

网友:
换屏刷EDID。三星的特色。

网友:
屏修的太少了

网友:
屏修的少,学习了,下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有方向了

网友(2017-02-18):
  呵呵 有点奇葩了  谢谢楼主分享了